修华硕P7H55m-lx 反复断电,有时可以跑几个码就吗复位后就断电重启

楼主(2016-04-29):
华硕P7H55m-lx 反复断电,有时可以跑几个码就吗复位后就断电重起。822通病来的,一时找不到图纸,参照了论坛上的. 32.768时钟右边的一个822,一边3.3,另一边只有1.6V左右。。加焊后 正常了。。最后为了保险些,换掉了这个822 测试半天没见异常。遇到这样的现象的同志们,记得看看这个地方的822哦。

网友:
又是822.看到822就像看到钱来了一样

网友:
华硕822排阻坏已经成了地球人都知道,坏的很多也见的很多了换掉保险一些。

网友:
asus 822坏的挺多的了

网友A:
是的,但有些很难找到是那个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有些很难找到是那个822

修多了 就好找了

网友:
我手头上没有新的,物料板上都拆差不多了
你进系统测试插U盘后,在关机如果不出问题,基本上确定修复了

网友:
很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
好像是控制时钟的开启脚信号

网友:
华硕822排阻坏已经成了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有时候全板822那才叫头疼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这个问题,明天试试火气

网友:
华硕822排阻坏了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新手问一下,为什么822一段3.3另外一端1.6就是不正常?不能是其他电阻分走了吗?

网友:
我的这个主板是进PE蓝屏,03的和08的都蓝,不插硬盘,也换过内存都试过了。电源也换了。。。。这是啥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地毯式的替换822排阻

网友:
asus 822坏的挺多的

网友:
有时候全板822那才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