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OOP时亮时不亮求助

楼主(2016-04-29):
联想Y500P求助,有时能亮,有时不亮,不亮外接正常,本屏不显,缺少+LCDVDD_CONN这个信号,不确定南桥还是显卡发出,估计南桥控制可能性非常大,有没有通病之类的,给个思路,板号:QIQY6 NM-A142 REV:1.0  2013-03-07,已经刷过BIOS

网友:
屏线试试先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啊

网友:
不好弄,挺复杂的

网友:
发帖子从哪发

网友:
飞线试试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不知道啊

网友:
飞了,还是不行

网友A:
R406和R407那个没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06和R407那个没装呢?

这个没办法确定,主板没有表示

网友A:
主板上能找到这2个原件吗?

网友:
电阻没装呀,没查对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能找到这2个原件吗?

找到一个,不确定是哪个

网友B:
直接拉个3.3V电压不行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个3.3V电压不行吗 ?

已经好了,屏线的问题

网友:
你换南桥试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

网友C:
什么问题  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问题  分享下啊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是的兄弟,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是最烦的   只能在不亮的时候找故障

网友:
都有图纸还不确定那个发出的信号吗

网友:
一点点加热测试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D:
原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屏线的问题。

是的,这种问题,搞定了心情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