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新人求助- - HP显示器2211f

楼主(2016-04-29):
惠普2211f显示器右下角开关一直闪   屏幕不亮啊     各位大神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带不起负载,拆机修电源板

网友A:
一般是电源板的电容鼓包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你要是没有维修基础,建议你还是找专业人员处理,处理起来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

网友:
首先要拆开 不拆开 光问 有什么用

网友B:
估计驱动板没有正常工作,连主机试也是闪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驱动板没有正常工作,连主机试也是闪灯吗?

电源板的电压不对造成的驱动板不正常应该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源板的电容鼓包了

兄弟,这不会是个直接客户吧,就说电源带负载差,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不会是个直接客户吧,就说电源带负载差,好点。

好吧,这个确实有可能,我的过错

网友:
那说明是电源不稳,很有可能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BIOS程序坏了。

网友:
这个得先拆开来看一下,电源板的电容,或驱动板的码片矢口程序。

网友:
带不到啊 查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源板的电容鼓包了

兄弟你太直接了,低调点,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个确实有可能,我的过错

HP的显示器修了这么多还没见到电容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源板的电容鼓包了

就不能这么说,影响不好

网友:
送修吧,你是客户吧

网友:
           这个显示器额是外置电源的,我手上也有一台,12v的外接电源换过,里面5v的输出也改过独立的5v小板,故障还是没有解决,故障现象是开机久了后黑屏,电源指示灯闪,几秒后恢复显示,有时故障频繁出现,有时几个小时才出现,

网友:
电源板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