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无复位怪问题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6-04-29):
直接上图。。822   PQ100  PQ101都换了,还是无复位。时钟9脚3.3V  CPU1.2V +    内存1.2V

北桥旁边两个MOS管的电压。应该是正常吧。
有大神遇到过这问题吗?  BIOS旁边的822也换过了

网友A:
内存电压1.2 跑马后才会变成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1.2 跑马后才会变成1.5v

这我知道,问题是还不跑码,无复位。估计还是PQ100  PQ101附近出问题。。。

网友B:
我的刚修好,822没问题就查别的排阻,EPU启动电压查了没有,。我的换电源旁的102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刚修好,822没问题就查别的排阻,EPU启动电压查了没有,。我的换电源旁的102就好了

谢了,客户已经拿走了。下次再遇到也能多个思路。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换p100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