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plus求助

楼主(2016-04-29):
接到这么一块主板,开机卡在品牌logo画面,跑码38。是认不到硬盘,usb设备。鼠标键盘都识别不到。
想问是不是南桥挂了。还有别的可能性吗。

网友:
是南桥 G41 intel 那一代的主板都这样 三四年保坏

网友A:
去掉声卡,网卡都卡LOGO就只有换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声卡,网卡都卡LOGO就只有换SB了

换sb,不如扔了

网友:
换南桥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19元,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先拆声卡网卡,打USB值看短路没有,然后才是桥

网友:
G41南桥坏的多

网友:
GB的桥容易坏,而且都没用的话桥的可能性90%以上

网友:
桥坏了就不修了,直接卖给收垃圾的比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