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11252-1 不触发维修,非常规故障

楼主(2016-04-29):
接到同行机器G480一台,故障按开关不加电拆机直接测试EC的117PM_PWRBTN#有抬高动作,20脚RSMRST#_KBC也正常3.3V,PM_SLP_S4#稍微有一点电压,(刚开始这点没在意忽略了)

EC这边故障可能性不大,转到PCH RTC电路查看RN2104 3,4脚电压正常,示波器测试晶振也是正常,没多想直接干SLJ8E桥

换好冷却通电测试还是一样,找到PM_SLP_S4# PM_SLP_S3#试着断开R1914,还是一样,接着断开R1915,电流有点变化,万用表测试R1914根R1915的1脚,电压3.3V正常了。问题就出在PM_SLP_S3#上了,然后把断开的两个电阻连上

打开点位,点NET输入PM_SLP_S3#,与此信号相连的原件如下面点位所示,当拔掉Q3605,通电电流有点变化,比之前高一点,万用表测PM_SLP_S3# PM_SLP_S3# 3.3V正常了

以为Q3605不良呢,从别的板子找来一样的换上还是老样子,后来索性将Q3605的1脚跟6脚直接拿漆包线连在一起了,通电电流0.16,三秒后掉到0.00(三位表),按开机正常触发亮机,想不出来什么原因,要说板层问题吧,拔掉Q3605就正常了,你说元件不良吧,换了一样的还是依旧,桥换的全新的,算了,反正修好了,不想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没分,等有分再下,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修的好纠结一样  谜团依旧未解开 坐等大神解释!!

网友:
我的板现在是拔掉纽扣电池就能自动触发正常工作,关机后就不能再触发。RTC正常,EC ,PCH换过还是不行,修那点?

网友B:
S3 状态下发出的3.3V通过电阻1914控制Q3605导通 是电阻不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3 状态下发出的3.3V通过电阻1914控制Q3605导通 是电阻不良了吧?

R1914 R1915这两个电阻在主板上是没有实物的,焊盘直连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D:
拆了Q3605就可以正常显示了。是的

网友:
修理就是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Q3605就可以正常显示了。是的

你拆了肯定是不亮的,Q3605不拔,短接1跟6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914 R1915这两个电阻在主板上是没有实物的,焊盘直连的

那就是有短线的

网友:
这样修还是要返修滴,没有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分,等有分再下,谢谢分享

如果有分你想下什么呢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感觉是桥没做好,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是桥没做好,或者桥有问题

我都换了两个桥了,情况一个鸟样

网友:
Q3605不良,可能更换时损坏了

网友:
嘿嘿,也偶尔遇到莫名其妙好的机器,反正好了,省的费神

网友F:
楼主换的是这种组合MOs,还是换的组合带阻三极管,,理论上,2脚被拉低是这个组合MOS的本体漏电引起的,不可以是板层,板层你直连1和6脚,2脚也会被交拉低,

网友:
这里的q3603功能不跟q3606功能不是一样的?1   6脚相连简直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的是这种组合MOs,还是换的组合带阻三极管,,理论上,2脚被拉低是这个组合MOS的本体漏电引起的,不 ...

不会啊,2脚分开的,你仔细看这是个控制脚

网友G:
描述桥的待机条件查得不全面,皆因PM_SLP_S3#不出所致,Q3605的1/6短接,是强制出二级转换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描述桥的待机条件查得不全面,皆因PM_SLP_S3#不出所致,Q3605的1/6短接,是强制出二级转换电压的。

还要怎么全,PM_SLP_S3#可以出,只是被后面拉低了

网友:
果断呀,维修就是要快修,

网友:
高手我差你太多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