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P i3G d6 内接灰屏外接正常修复

楼主(2016-04-29):
神舟优雅A460P i3G d6 独显 ,二修机,开机不显示,接手后拆机后发现上家换了个坏屏,换上好屏后开机内接灰屏,外接正常,测量屏接口供电正常,测量数据线有一根阻值只有70多,其他都是731,不正常,以为显卡坏了,因找不到图纸,跑了下线,发现数据线没有采用显卡输出,而采用了桥输出,直接换了个HM65后测量数据线阻值正常了,上电后发现内接还是灰屏,加热显卡与刷了个BIOS后故障依旧,维修陷入困难,,最后胡乱测量显卡与桥的小电感终于发现桥旁边有个小电感供电不正常,一端1.8V,一端0.6V,用镊子两端夹着上电正常显示了,再换了个小电感后故障排除,因找不到图纸,也不知到此组供电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板子桥爱坏 今天刚换了一个

网友:
应该是给桥显示部分的供电

网友:
之前遇到过.没搞定..下次知道了!

网友:
这个维修很值得借鉴哦,,我的华硕也是灰屏一直没搞好,,无图纸。。。。。

网友:
可能是桥的LVDS模块供电,正好是1.8V

网友:
我的A1278 灰屏

网友:
桥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