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V可以开机 20V不开机的T60

楼主(2016-04-29):
1. 故障描述: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适配器不开机 有待机0.03  声明:这就是20V的机器

2.拆机 测量待机条件都正常 3 5v压都有 但是一按开关又掉到0.00  有点儿意思 心想用电池能开机 应该问题不大 可能是保护隔离 适配器检测信号的问题 找到EXTPWR信号 测电压是逻辑低电平 没问题(按开关之前是低 按了之后也是低)所以这里就排除掉

3.第二我想到了可能是假的公共点 果然在按下开关后 公共点电压是19V 但是Q36 G级是19V 这个是N沟道的管子 要24v以上 没按开关之前 我测量是24v 按下开关之后 就又变成了19V 从而没了待机

4.找到G级驱动来源 来自于U61这个芯片   没想那么多 先换了再说 然而没好(之前遇到过是升压的问题  导致3 5v 出来又关闭了) 又把周边的二级管 电容换了一遍 还是没好   (TH_DET这个信号我也查过了)

5. 还是不装逼了 去论坛搜一下吧 果然有一个跟我是一样的问题  但他没解决 将近12年发的 之后就没消息了 可能是转行了  他说调成14V可以开机 这个挺让我诧异的 我试了一下14-16V 左右都可以 想不通(这个让我想到了充电芯片的ACIN 适配器分压  检测也是正常)

6.之前我测当待机掉到0.00时候 3V开启是有的 但是5V开启没了 所以我有点绕弯了 重点还是在待机芯片这块 内部拉低5V开启 没招儿了 问一下群里的大神 说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果然 我把3V滤波电容换了 好了

但我用16V可以开机 就没往这方面想 麻痹的 被这个婊子骗了!

网友A:
  哈哈 修好了 就对 ,这个问题一般来说都是电压检测出问题了 ,没想到是 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B:
T60的3V电容是一个通病了   记得第一次修的时候没什么头绪 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修好了 就对 ,这个问题一般来说都是电压检测出问题了 ,没想到是 电容 ...

           对啊   绕了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60的3V电容是一个通病了   记得第一次修的时候没什么头绪 走了很多弯路

电容通病 都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么说应是3V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保护了。

网友C:
12年就是通病了,没事多来论坛学习学习

网友:
绕了一圈 原来是这个问题。。哈哈哈  修好就就行了   有时候我们搞维修 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年就是通病了,没事多来论坛学习学习

12年就是通病 好  我在论坛都没搜到  都在藏着掖着是吗

网友D:
好几款都是那个通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几款都是那个通病了

说是通病怎么在论坛都搜不到呢  都没人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是通病怎么在论坛都搜不到呢  都没人写出来

可能关键词没对吧,,自己分析下也好,锤炼能力

网友:
应该是 3V 5V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F:
楼主的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应该用示波器比较容易检测出来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X201的出得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 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看帖子了吗

网友:
回复一贴,又挣一块,

网友:
这个电容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牛啊,这都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