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楼主(2016-04-29):
反复重启通病拆了三极管和小电阻只可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三极管和电阻是干嘛的 ?

网友A:
我这有一台是触发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拆了  还是一样,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有时候跑几个码就掉电。。。

网友:
没有电路图么 这俩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台是触发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看下是12v短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