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LA-5751P REV1.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29):
联想g460 不触发维修,待机电流0.03,迅速拆机发现充电电路,进了点水清理干净,在加电试下果然还是不行运气欠佳啊。      从头查吧,保护隔离 待机3/5V.     量到待机芯片旁边的一个电容发现这个电压不稳,忽高忽低,电压进了待机芯片的14脚,前级有短路的地方 往前查,发现这个电压是由充电电路上的八角芯片发出的,这正是进水的地方。 先测量电路上的元计件有没有短路的,在测量和这个芯片相关电路,电压也是不稳,就是这小子了找料板更换。完美靓机~

LA-5751PR03_1 联想G460 I3 笔记本图纸029A.pdf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不过我没看懂,换的是电容么?哪一个呢?

网友:
换的是八角管子

网友:
碰到过一个二极管穿 的,查了好半晌

网友:
是传说中的电压比较器吗

网友:
集成运放 点火回路啊

网友:
找故障的切入点  有点像碰运气

网友:
那这样说这板子没有3v5v了。恩,不错。我喜欢

网友:
这种仁宝的,,,断线不好搞,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同求大神来解

网友:
高手修主板就是厉害

网友:
仁宝的板子多采用这种八脚运放

网友:
换的是IC,393 ,比较器,,,

网友:
比较器!这个坏的特少

网友:
分析好,像是秒杀了

网友:
分析的清楚,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