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D186WA白屏

楼主(2016-04-29):
联想D186WA白屏,一开机开始白屏,然后有点图像影子,外接试过,屏背景反白,可以显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联想

网友:
上个图片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上个图片吧。。。。。一般这种情况看屏线 供电

网友:
看屏供电正常不,如果屏供电正常没有被拉低,那么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的VGH电压断线了,这个论坛就有修的教程,你可以搜一下看看。

网友:
通病,论坛有教程, 不过我照他的飞线,好像不行。

网友:
5楼哥们正解。。。

网友:
有点图象的影子,估计屏挂了。

网友:
基本是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