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自制超级焦耳小偷灯

楼主(2016-04-29):
diy制作——自制超级焦耳小偷灯

  焦耳小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偷,它是一个逆变升压电路,能把1.5V-0.5V升到3V±或者是更高。焦耳小偷是一个简单的电路,一粒三极管、一个电阻和一个小变压器就可以组成焦耳小偷,它可以取1.5伏,最多为5伏就可以点亮一个LED超高亮!超级焦耳小偷可以完美做到一个120伏的AA电池,在停电时充当照明灯或台灯,它甚至可以给相机和手机充电!下面我们一起来diy制作一个超级焦耳小偷灯吧!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 图1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主要材料:

  TIP31晶体管

  10K电位计

  0.1UF的1uF电容(我用了一个.22UF)

  铁氧体磁环或杆

  20到30英尺的30号漆包线

  3英尺的22号漆包线

  AA电池、固定器

  交流输出适配器(2插脚3插脚适配更好)

  薄板

  环氧树脂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 图2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所需工具:

  剪刀、焊接的其他工具也有用处。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方法/步骤:

  1、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电路

  把.22 UF电容器改为68UF电容,能得到一个更高、更稳定的输出。

  晶体管作为一个振荡器和初级线圈的脉冲电流。会给次级线圈引起一个大的电压。两个插脚的AC适配器可以连接到二次线圈的两端,或者你也可以两端直接焊接一个灯泡。这种设置有一个10千欧的电位,控制晶体管的基极流过的电流,更多的电流意味着更高的电压,可以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22UF电容为磁环提高输出,所以在里面加了一个,你是否需要更改该值取决于您的环形谐振频率,或者你可以忽略它,电路仍然很大。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 图3

  2、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环形线圈

  铁氧体磁环可以不必是一个环形。如果打开收音机,在里面有一个铁氧体棒,上面有一层金属丝。可以脱掉电线使用。

  我从旧的电视中取了一个黑色的环形,有一个白色的塑料覆盖就可以了,将它爆开,用磁环的塑料外壳。如果你想使用一个大的,就要选用一个巨大的环形,但最常见的是一英寸的磁环。

  它们有不同的颜色,这里用了黄、黑、绿,但请注意!某些对焦耳灯并不起作用。最好是进行正常的焦耳小偷灯测试,如果之前的测试发现,它不产生共鸣最好进行更换。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 图4

  3、缠绕环形线圈

  初级: 14匝,中心抽头, 5个未完成的副手,但一个好的例子是我完成的环形,覆盖环氧树脂 ,约350个副手, 4到15个转轮 ,采取一些22号线和缠绕11-15圈。使用较小数额的一个更小的环形线圈,和一个更大的缠绕量,获得较大的磁环。在结束前几英寸切割导线11-15匝的端部,刮去导线的端部上的搪瓷涂层。

  然后,取另一块的电线扭曲先前缠绕的两端的其中一头,轮流在同一方向缠绕,切割电线,决定到底留下了几英寸。现在你应该有3个连接点:一开端,结尾端,和一个中心抽头。中心抽头是在那里一起扭曲了两根电线之间的11-15圈和4圈,这是初级线圈。

  把少量或环氧树脂缠绕线圈,以防止它滑动。

  接下来,还需要一段30号线,开始缠绕次级线圈。在剩余的空间上的环形一层,然后,开始清盘回到了刚刚结束的层。继续这样做,直到有周围200-300圈。更多轮流输入电压,建议一次缠绕50圈,切成丝,焊接新的一块,多绕50匝。这将保持打结和断裂的电线,而且又不浪费线圈的输出电压。当完成后,刮去两端,使一个良好的环氧层中覆盖整个环形。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 图5

  4、焊接

  根据电路图把按顺序把电路焊接,注意较长的一端会连接到收集器。 如果想要得到奇特又普遍的,将AC适配器连接到二次侧的输出引线。

  拨动开关应该在正输入端和中心抽头中间。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 图6

  5、把所有零件组装起来

  超级焦耳小偷灯成品是120伏!用环氧树脂切一块到薄板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自由发挥创意!也可以使用一个可充电的AA电池,钩了一个太阳能电池板。

  记住!该器件输出高电压,如果引线装置已开启时不要去触摸,不然会被电到的!虽然不会危及到生命,但会不舒服。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 图7

  6、这样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就完成了,下面进行测试一下。

  制作完成后,找一个不超过4瓦的灯泡,最好是LED灯泡。我使用的是0.5瓦的LED灯泡,比它在墙上明亮2倍。插上电源,开关打开,会听到一个微弱的高音调的嗡嗡声,这是变压器的共鸣。如果你想使用电位器昏暗的光线,调光灯,运行时间约2.5小时,新电池可以达到全亮度。还可以用它给相机和手机充电!但最好是作为灯。

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电路 图8

  以上是diy制作超级焦耳小偷灯的方法介绍,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也来做一个吧。

网友:
这个做错了,会不会爆炸?

网友:
能量守恒    电池也用不了多久吧   不过 电路知识好牛B

网友:
喜欢DIY的可以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