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辅助电源尖峰吸收电路中瓷片电容损坏引发的电脑死机故障

楼主(2016-04-29):
客户电脑因硬盘出现坏道,要求更换硬盘并要求把硬盘内的重要资料保存下来,随即换硬盘,做系统......。等备份硬盘内的资料时,外插一500G移动硬盘,随即电脑死机,每天正常使用的移动硬盘难道出现故障,另换一移动硬盘插上,电脑仍然死机,奇了怪了,问客户,客户说使用中偶尔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初步判断为电源故障,换一电源故障消失,为了弄清原因,现把这电源拆开一探究竟原来是瓷片电容的问题,该瓷片已烧黑,拆下后变为两半,换一瓷片电容电源恢复正常。9张图片一张也没能传上来

网友:
听起来有点奇怪,,,

网友A:
遇到过尖峰吸收电容坏,空载电压正常,一带负载就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尖峰吸收电容坏,空载电压正常,一带负载就保护的。

关键是楼主的机器是运行过程中死机,而正常使用时,5VSB已经转换为VCC来供电了,,,

网友:
这个电容烧坏却不烧开关管的情况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楼主的机器是运行过程中死机,而正常使用时,5VSB已经转换为VCC来供电了,,,

ATX开关电源的辅助电源能正常工作,主电源才能正常输出功率,辅助电源是主电源的后勤保障,5VSB只是辅助电源输出的一路,还有一路是供PWM芯片、脉冲变压器、推动管工作的,假如这部分不正常,那么主电源还能正常吗?5VSB转VCC能正常吗吗,ATX电源其内部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C:
没有图,所以不清楚楼主说的是那个位置的电容

网友:
一般这瓷片电容坏的不多,最多就是容量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所以不清楚楼主说的是那个位置的电容

图传不上去,多试了几次还被扣了一分。
这个电容就是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尖峰吸收电路中的222/1KV小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