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电源板小修一例

楼主(2016-04-29):
           前几天接到一个客户打的电话,说电脑坏了。问情况也说不清,还不会拆电脑
为了赚钱,只能亲自去了。
      到了客户家,才了解到原来是追蟑螂拍了下,蟑螂跑进去把显示器烧,报5、6百
换个新的。没想到客户在哭穷,说老人没收入,钱全靠儿子给一点伙食费。估计不难修,
所以问多少钱才修。客户说50、60,我讨多20元作为路费,唉钱不好赚啊
      把他的显示器带回去,明鸡FG73G拆开来看,

烧的很黑,测发现大电容两脚阻值为0,看样好像没坏,反正没几个元件,不像电脑
测到短路了还拆了半天都没拆中。拆下来测电容没短,再拆K3530场管,拆对了
测低压部分又短,先拆电容(场管难一点点拆),大电容尾那个(叫什么名都没看)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果然是你:lol。还有就是保险也烧了。
      找电容场管换上,发现都没有(35V 470UF的才有),网上查了下可以代替的型号都没。但看参数觉得可以用F11NM80换,所以动作快就来,换了。
      那个死450v滤波电容我又装上去了,因为我主修的是主板,主板没这么大的电容和场管。
结果发现交流220V,过了整流桥后才有200V,不会吧?想都没想(也没空)就上网求助了。
     第二天想清了,去买了个450v滤波电容,死贵。装上接电源,哈哈鸡鸡亮了。
       这是换下的元凶(还有个坏电容不知扔那里去了)。
     小结:本来我主修主板的,技术一般般,电源更是小白,显示器只是了解下。感觉显示器比主板好修多了,不过我知道这次能修显示器只能是运气好,驱动板,屏都没有问题。
但比起主板像蚂蚁小的元件,真的是天渊之别。所以我觉得修显示器非常有前途。
      发个贴不易,请大家支持、加分

网友A:
不是你这前后也太大了 报价5.600 人家说5 60 你才加20  简直就是行业毒瘤

网友B:
上门double吧,老人家就免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这前后也太大了 报价5.600 人家说5 60 你才加20  简直就是行业毒瘤

报5、600是买新的,我没想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这前后也太大了 报价5.600 人家说5 60 你才加20  简直就是行业毒瘤

当时情况报多点人家一定不修的,而且当时觉得容易修,所以要多了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门double吧,老人家就免费吧

对啊,我顺带路过的,太远了我才不去呢。

网友:
应该是你家附近的吧

网友:
一般这种开关管换了开关管的对地电阻容易坏还有就是芯片容易坏,就和笔记本的B470的铁管烧了一样。CPU也容易坏

网友C:
你还是比较走运的,坏开关管,有时候,坏一片,想修好,就比较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比较走运的,坏开关管,有时候,坏一片,想修好,就比较费劲了。

可以整个高压板都换

网友:
大电容失效,,,,,,,,,,

网友D:
17寸维修还可以报 70   真牛逼。

网友E:
真牛人,可以开600-700元,要我连这个价都不干开。

网友F:
现在的维修价格其实都是做维修的人自己搞坏的,恶性竞争

网友G:
说实话看了楼主的贴头晕啊。又是测又是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牛人,可以开600-700元,要我连这个价都不干开。

67百换全新的显示器,便宜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看了楼主的贴头晕啊。又是测又是拆的

对不起,语文从小就学的差
时间少,你做维修应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维修价格其实都是做维修的人自己搞坏的,恶性竞争

对的,很多人做,生意不好了就降低价钱
我们思路要开点,多搞门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7寸维修还可以报 70   真牛逼。

上门,我哥电视坏了,人家上门才换了两个电容,收了2百
我收的算少了

网友:
电源部分容易修的。

网友I:
有电源板换的话,直接换算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电源板换的话,直接换算了。

网上电源板要30元,更重要的是要等2、3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不起,语文从小就学的差
时间少,你做维修应该知道

只要能修好机器就是好事

网友:
修主板的人修显示器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门,我哥电视坏了,人家上门才换了两个电容,收了2百
我收的算少了

电视不能跟显示器对比。

网友:
电源修的还比较少。  坏的电源换下来修。 最麻烦的就是那些一烧一大片的。 装好又烧的

网友:
42寸电视我们这才收200.

网友J:
老人家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坏,拍个蟑螂就把显示器的场管和电容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人家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坏,拍个蟑螂就把显示器的场管和电容拍坏了!

掉进去烧的。我试机时听到电源电流声响,估计即使这次不烧,可能 也用不久

网友:
维修行业真乱啊

网友:
怎么乱?难道我不可以修显示器?

网友:
电视不能跟显示器对比。

网友:
上门修 不容易啊

网友:
现在维修在小地方钱是更加的难赚了,量没有,报高了不修,报低了饿死自己

网友K:
450伏的大电容,在坏板上拆就可以了,没必要花那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450伏的大电容,在坏板上拆就可以了,没必要花那个钱。

我没坏板,我主修主板的

网友L:
像楼主这种情况,很容易想到自己被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像楼主这种情况,很容易想到自己被坑了

什么意思啊?

网友M:
老人家你就就别坑人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老人家你就就别坑人家了

没敢坑,没有坑啊?那里有坑?

网友N:
以前电源板都想修好 结果修着修着 就随便戳几下 不行就改一块上去 省事

网友:
很简单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以前电源板都想修好 结果修着修着 就随便戳几下 不行就改一块上去 省事

如果维修量大最好换板了,没图纸也不是那么容易修的

网友O:
其实电源部分很容易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其实电源部分很容易修的

基本是吧,但没示波器也是没那么容易 的

网友P:
有个时候,修个电源部分也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个时候,修个电源部分也费劲。

是啊,不过好在有电源板买。
不过修主板或笔记本更不好修了

网友Q:
LZ你这个报价有点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Q:
LZ你这个报价有点高啊= =

进爱这个报价不算高了,花的时间多啊

网友:
技术很好 学习了,维修重要的就是认真

网友R:
修台电源板的显示器 60够多了

网友:
我这最多40

网友S:
电源部分的故障基本都是固定模式 很容易修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修台电源板的显示器 60够多了

如果换个电源板网上二手也要30加上邮费,还能赚多少?
更何况我是进家收,分分钟白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源部分的故障基本都是固定模式 很容易修

对于高手才是,对于比较少修电源的来说就不是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这样维修成本多少

网友(2016-05-29):
小白学习了,坏的东西不多

网友T:
蟑螂啊,还真遇到不少在显示器里面常驻的。。。之后就是崩的一片一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蟑螂啊,还真遇到不少在显示器里面常驻的。。。之后就是崩的一片一片的。。。。

蟑螂害处这么怕,人人都讨厌它,没想到它也帮了我们维修的。
但也是害了人们

网友:
电源板还可以修修   实在是烧得发黑了   就可以改或换了

网友:
楼主高手 赞一个

网友U:
我感觉这次是碰对了,修好了,像这种情况换个通用板或者换个二手的旧板成本也特别低,也比较简单 我没感觉没必要费劲找这个

网友:
450V电容还用去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感觉这次是碰对了,修好了,像这种情况换个通用板或者换个二手的旧板成本也特别低,也比较简单 我没感觉 ...

成本也不是特别低吧,也没这么多板,网上买还要邮费,

网友:
电源板不贵过了那个时间不行就换电源板

网友:
这种问题换了开关管电容要是能好就好,要是不好就很费劲了。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容易修的

网友:
实在是佩服楼主啊

网友:
五六百,这价格好。

网友:
上门修要多赚的服务费

网友:
lz   口才不错啊!

网友:
维修过程不重要,重要的你的报价高,是维客们的榜样。

网友(2016-06-29):
其实显示器电源部分很容易修的

网友:
电源短路好修

网友:
真心话  很便宜

网友:
胆真肥,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烧的,连那个ic也容易烧

网友:
他说接受多少你就给多少,再有钱也哭穷,而且你这样人家觉得你是奸商,不会记你好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

网友:
如果上网买几个管子加上运费也要几十块,不如整个高压板一起换。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搞啊,恶性竞争太厉害。打算转行了!

网友:
不错 修好了就行 祝楼主再维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
电源板,TB也不贵的,基本上直接淘一个回来,省不少时间

网友:
厉害人物啊 佩服!!!

网友:
估计是短路造成的     不过楼主还是很棒的

网友:
根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要价太低,怎么也要个100啊,就说烧的太厉害

网友:
IC没坏真是万幸

网友:
小强被350V劈死了!

网友(2016-07-29):
可以了,,我们这边换这种30-5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