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怎么办?

楼主(2016-04-29):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怎么办?

  有的时候我们的电脑用有线连接正常,但用无线连接则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多数情况我们重启电脑后就行了,但有时重启电脑也不能解决,无线网络连接受限怎么办呢?导致无线网络连接受限的原因重要是由于DNS设置不当、热点本身无法正常访问网络以及防火墙阻止访问网络所造成的。下面具体介绍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的解决方法。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1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的解决方法/步骤:

  当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时,受限要关闭防护类软件,允许无线网络访问外网。我们以360安全卫士为例:右键点击“360安全卫士”,从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退出”项,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2

  在弹出的对话窗口中,点击“继续推出”按键,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3

  手动设置IP地址和DNS:

  左键点击“开始”,进入“控制面板”,在对话框中选择“网络和共享中心”,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4

  在“网络连接”对话框中,右击无线网络图标,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项,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5

  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选择“TCP/IP V4”并点击“属性”按钮,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6

  在出现的属性对话框中,手动设置IP地址和DNS,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7

  确保无线热点可正常访问网络:如果用路由器担当无线热点,必须确保无线路由器可正常访问网络: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CMD”进入MSDOS界面,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8

  然后利用“PING”命令访问任意一个网站,如果有返回字节数,表明可正常访问网络。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9

  采用“共享精灵”、“猎豹免费Wifi”所创建的热点,建议更换其它热点创建工具来重新创建热点,以尝试建议对无线热点的访问。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10

  还可以使用软件来修复电脑对无线网卡的禁用,从而让无线网络得以正常使用。在百度中搜索“大势至USB监控”,选择任意一个地址进行下载。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11

  运行该软件,在程序主界面中勾选“禁用无线网卡”项,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1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取消勾选 “禁用无线网卡”项。这样无线网卡就被正常开启啦,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 图13

  可以再次尝试创建无线热点操作。

  通过以上对无线网络连接受限制的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希望对遇到同样故障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