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怎么测贴片电容短路

楼主(2016-04-29):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怎么测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A:
蜂鸣档 响了 就是短路了

网友:
正常的是有数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档 响了 就是短路了

主板上的贴片电容好像两边都响

网友:
红黑表笔分别接两个极   阻抗低或者为零就损坏了

网友B:
你是拿下来还是在板测,,阻值001的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拿下来还是在板测,,阻值001的就是坏的

在板上测得

网友:
很容易测试了 电容阻值偏低就是短路了

网友B:
在板测得看破在什么电路上了,一般几百欧姆以上正常吧....都到维客了,这^^^^

网友:
正常两端阻值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是由几百多欧姆到无穷大状态跳变,为O到几十欧姆左右就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板测得看破在什么电路上了,一般几百欧姆以上正常吧....都到维客了,这^^^^

不是我的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板测得看破在什么电路上了,一般几百欧姆以上正常吧....都到维客了,这^^^^

是的,电容拆下测量也是有充放电过程变化的。

网友:
小白呀,先学习万用表的使用

网友:
短路都是用电流法打的。在线测不出来的。拆下才测得出来

网友:
拆下来测,要不就是先短接下正负极放电。因为电容容易充电。量出来的阻值会有变化

网友:
轻响一声 然后无穷大就正常的   有几十 或是0就是击穿了

网友:
贴片电容,用两支表笔接电容两端无穷大的就正常。

网友:
在板上测试电容根本就是误导,什么都不用问,好的测试出来也是坏的

网友:
这个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
红表笔测正极,黑表笔测负极,测出阻值不短路,无穷大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