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7/H61 VER6.0通病

楼主(2016-04-29):
今天接到一台昂达的h61主板,不触发,拔掉CPU供电可触发。拆板发现CPU有一项供电上管12V供电电容击换掉的电容

被换的电容

通电插CPU供电触发,不保护了,插VGA(PCI诊断卡插不了),不亮机,测CPU供电,两路上管G级2.2(为什么用万用笔哦,没示波器),一路0V。下关D级两路1.2,一路你懂的当然是0V。
少一项供电,直接告诉老板芯片坏了(缺乏经验,所以芯片问题总觉得是芯片坏了),台式机板子没图纸其他测不了(我只想说我是来实习笔记本的,老板三板斧,每天一大波台式机偶尔笔记本还是老板搞不了的,同学们你们懂的

老板顺拿出来一块同型号主板让我看看,我擦上电故障如此相似,想换芯片的想法破灭了
告诉了老板

老板说刷BIOS,好吧,我就醉了(此时此刻醉了的可能不止我一个),听话论坛下载了这个BIOS,刷完连看都不看就知道结果(没有刷回去所以说论坛该板的BIOS是好的)

老板说加焊CPU供电芯片,听这个才感觉靠谱了点,什么也不管了,一个控制一个供电两个全部加焊,上电剩下那个供电有了0.8V,感觉不够,测其余两个也还是0.8V,心里觉得可能亮机了,接VGA亮机,另一块板子也是两个芯片一起加焊电压和前面一块一样亮机(说明我的焊工过关了哦)

为什么都是按老板说的做,各种资源各种机会稀缺,不说了都是泪

这里有两个问题,大家知道的指点一下呗:
1,为什么0.8VCPU供电就可亮机
2.我拆掉三组供电滤波电容和上管之后发现每个电容两个脚居然好像是通的,装上所有元件之后量就好了(小小白大神不要笑)

小小白第一正式帖,大神照亮我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发重了,第一次发正式贴

网友A:
正统出来,技术到家

网友B:
我想说 你那里没料板吗?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C:
如果是RT8859M的 PWM , 容易虚汗。 我都加焊好了很多。。。有的想要更换PWM ,还有旁边电阻 通病。。
0.8V 是正常的。。。 新款的CPU 功耗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 你那里没料板吗?

料板台式机十来块,笔记本不到20块,笔记本待机芯片偶尔能找到,台式机从来没找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统出来,技术到家

哈哈,献丑了,我都不好意思发帖,实在没分了

网友:
有道理,遇到两次了,下次细心点看看那里有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RT8859M的 PWM , 容易虚汗。 我都加焊好了很多。。。有的想要更换PWM ,还有旁边电阻 通病。。
0. ...

哦哦,谢谢,那个芯片我都没看清楚,因为料板都没找到两个芯片的,原来我赶巧碰上两个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