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开机三声报警

楼主(2016-04-29):
A1465 开机三声报警  820-3208-A  .16颗内存颗粒都加焊了还是一样,帖子有人换了内存好了。他组织低,我的阻值有200欧

网友:
内存上  测到数据了吗

网友:
这种还真不好说,这么多内存怎么测呀

网友:
这个 好像是 板载内存 颗粒坏了 要一颗一颗换  看你运气

网友:
苹果的,很少修到

网友:
这样的问题基本是等死了你觉得你要换完16颗内存 你还不赔本嘛  关键是换了你都不知道会不会好啊啊 楼主自觉点直接退啦 这样的钱不好赚

网友:
对的 就是不读内存 ,测试下必要条件,全部正常的话,可以加焊试试看,看你运气了

网友:
可以试试嘛   不行就退了嘛

网友A:
这样的如果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如果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就好了

能屏蔽也没地方插内存啊!又没设计插槽

网友:
可以换一组试试  给客户报高点  赌一把

网友:
这个绝对的蛋痛,报得起价钱 还是可以搞一下的

网友(2020-04-08):
同行的就算了吧     报不上价 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