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插上驱动板5V拉低成2.5V

楼主(2016-04-29):
BenQ明基 G900WAD
插上驱动板5V拉低成2.5V.不插就是5V,买了一块好的驱动板换上照样5V拉低成2.5V
看来是电源板问题了,跑电源板5V线路线路上电阻全换了,还是一样,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6-4-30 10:00):
电解电容全部换了
高压50v小电容,431,光耦,全部换了

网友A:
高压那边的换了没有?

网友:
准备换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那边的换了没有?

关高压什么事

网友:
5V线路上电阻全换了

网友A:
试试换自激那边的小电容试试,也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那边的换了没有?

没有换,和高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换自激那边的小电容试试,也许有惊喜

换自激那边的小电容在哪里换,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换自激那边的小电容试试,也许有惊喜

不是电阻才会拉低吗,关电容什么事

网友:
就是初级那边的小电容啊,如果你确定你的驱动板没问题,就是负载不起了,

网友B:
初级那边的小电容,还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阻才会拉低吗,关电容什么事

你真的把电阻全换了,我还以为你是把电容打错成电阻呢

网友:
检测一下大电容,或换一新的试试

网友:
高压50v小电容,431,光耦,电源芯片,再不行电源板肯定好。

网友:
你那是电源板的问题,带不动负载。

网友:
说明你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C:
楼主啊,换电容好过换电阻吧。

网友:
看电容有有鼓包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D:
电源带不动负载,楼主你换电阻干嘛?换电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真的把电阻全换了,我还以为你是把电容打错成电阻呢

是的,电阻033一个,101六个,C24一个,D18一个
全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带不动负载,楼主你换电阻干嘛?换电容啊。

电容吗,不是电阻才会拉低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换电容好过换电阻吧。

大家都说电容那我明天换了看看

网友E:
负载问题吧,光耦  431  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负载问题吧,光耦  431  功率电阻

431是什么,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那边的小电容,还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就是芯片的VCC供电的电容。

网友F:
带不动负载,明显的,换电容。换50v47UF。还有就是换光耦 431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不动负载,明显的,换电容。换50v47UF。还有就是换光耦 431

431是什么,大哥

网友:
稳压芯片431大家那个有图片

网友F:
就是光耦后面的一个小三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光耦后面的一个小三极管啊

这样啊,我知道了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低,后容电容全换一变,反遗(TL431 光藕),初级的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稳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电阻033一个,101六个,C24一个,D18一个
全换了

电解电容全部换了
高压50v小电容,431,光耦,全部换了

网友:
照片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吗,不是电阻才会拉低的吗?

开关电源中,滤波电容很重要,性能下降的话滤波效果不良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带不动负载。

网友:
有可能开关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这是电源代载差呀

网友:
没有修好,换电源板了

网友:
高压50v小电容,431,光耦,电源芯片,再不行电源板肯定好

网友G:
电源芯片换一个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芯片换一个老大

不是电源芯片问题,换了故障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

网友:
好像说的是,持续供电的小电容吧。能不能是5V输出的整流二级管性能下降呀。

网友H:
1.带不动负载一般都是电容引起的、2楼主有没有把高压保险段掉,量一下5v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1.带不动负载一般都是电容引起的、2楼主有没有把高压保险段掉,量一下5v正不正常

没有修好,已经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