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21WD显示器,关机后无法开机维修,附BIOS

楼主(2016-04-29):
      联想L2021WD显示器,客户说:显示器关机后无法再开机开关灯也不亮了。断电后几分钟,
插上电源 开关灯才亮,才能正常开机。

    经过几次的试机,不断的测量,发现每次关机之后,开关的电压也有3.3v。就是再次按开关之后,用没有
万用表测量发现开关没有一个0~3.3v的电压跳变。经过开关针线路的跑线,发现连到排阻,还有AMS1117(好像
是转换器)。在废显示器驱动板上找一个AMS1117换上去。故障解决。注:在废主板上找AMS1117换上去发现只有1.7左右,
只有在显示器废板找一个换上去才有3.3v,郁闷。

亮机备份。

网友:
1117-3.3 1117-1.8 有几种 你换的是1.8v的 所以电压是1.7v左右 最后换的是5v转3.3v的

网友:
这个应该 转换电压 不良吧   这个貌似还有个开关 220V

网友:
这个1117是5V转3.3V。驱动板上基本上的供电就是5V  3.3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