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 GA-B75M-D3V 有时不通电

楼主(2016-04-29):
主板型号 GA-B75M-D3V 1.1   故障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大部分情况下都无法触发   这样就好搞了啊

  直接查RSMRST(一般修不触发的主板我喜欢先测这个信号)这个信号  1.5V  不正常   打开图纸

跑到Q54那里去了啊   直接拆掉看下   电压恢复到3V

直接把q54 q55给换了  主板修复

Q54不良拉低了电压   (应该是吧。。。)

主板修复

网友:
新人发帖  求指教

网友:
你有点位图?

网友:
这个修得快,也算得上秒杀吧。

网友A:
我修的从来没有看到RSMRST# 有问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从来没有看到RSMRST# 有问题过

多修点就会遇到啦   还有更多稀奇古怪的问题等着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修点就会遇到啦   还有更多稀奇古怪的问题等着你呢

嗯  经验的积累很重要

网友:
这个是图纸  技嘉的点位图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我碰到过S4_S5电压不够不上电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这型号这故障的板,不同的不是V1.1版,那个位置的三极管没那么多,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C:
RSMRST#信号,是I/O发给SB的,持续的3V高电平,

网友:
经常看帖子,学习到了很多

网友:
为何先查RSMRST?

网友:
真的一针见血,没有走弯路。

网友:
习惯  感觉这个信号喜欢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信号,是I/O发给SB的,持续的3V高电平,

请问一下如果上来我想直接测RSMRST#信号,应该测哪里,是不是要有图纸才能知道这个信号在哪测?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这型号这故障的板

网友:
恩  一般其他电压出故障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修点就会遇到啦   还有更多稀奇古怪的问题等着你呢

也遇到好多 奇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