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开机报警

楼主(2016-04-29):
问题是这样的,客户拿来说有时亮有时不亮,到我手上是每次都能亮,就是有时像键盘串键一样报警,没插键盘都会。进不了系统。有时又不报警,能进系统,但是用几分钟就会很卡,死机。想了又想串键的花一般都是键盘或EC的问题,就订了两个NPCE885LA0DX回来,问题来了,订回来的两个芯片装上去都是一开就掉电,装回原来的就能亮机,问了师傅都说这种芯片没有程序的,这是为何,

网友:
没人回复我自己研究,已搞定,是南桥问题。ec要拆机的才可以,订回来的不行

网友:
这个EC分三个版本的

网友:
EC可能是你风枪吹坏或没有焊接吧!这个机修得最多的就是转换电压,显卡那一块。

网友:
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买回来的 EC 不能用是太正常的事了。最好是找主板拆一个

网友:
没程序为何会掉电呢,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