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掉电

楼主(2016-04-29):
一台联想E47A机器掉电,时而有显示。翻看了主板只发现COMS电池边两个702MOS管有腐蚀。看了一下电路不明白这个电路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是显卡电压开启用的呀

网友:
mainon 高电平时(3.3v),pq66导通 此时拉低5V,pq67截止,Vgpu也就是集显供电正常。此时正常开机。

网友:
如果pq66或67 有问题或不良  肯定就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要学着看电路 啊

网友:
就是关闭电压的作用

网友:
联想掉电好多通病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最终也就是pq57导通截至

网友:
我问的是chang net +vgpu_core是什么电路,这个+VGPU_CORE是独显供电。我想应该是个保护电路,又不能肯定,或者独显切换集显?

网友:
好像是切换吧

网友:
好像这个电压是SLP-S3转过来的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