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5掉电

楼主(2016-04-29):
dell5525掉电  不进pe  也不能进系统  用1颗330电容搞定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折算是通病么?

网友A:
哎,这是3v滤波还是5v滤波?

网友:
好内容,感谢!

网友:
铲掉加个不是一样吗

网友:
什么供电上的电容说下

网友:
这样稳不稳呀我也有一块和你说的一样我也试试,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是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这是3v滤波还是5v滤波?

应该是1.05  3v5v在下面

网友:
原来的取了好点吧,,久了漏电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处理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楼主是用波波测的嘛

网友:
没说清楚加到哪里了。

网友:
这是哪里呀  说的在清楚点

网友:
有示波器好解决

网友:
硬盘供电的滤波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