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场馆,代替小龟壳

楼主(2016-04-29):
  绝对稳定, 乌龟壳 坏了  要测试下主芯片有没有坏,  经常修到B460 2修机子, 都是因为换了铁皮管子 没注意到芯片 导致问题扩大,

网友:
温度怎么样呢

网友A:
这图片是E420的吧。

网友:
這改法也太牛了吧!!管子的定義一樣的嗎?

网友:
这个改起来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是E420的吧。

是的    B460 的 坏的更多  就提一下

网友:
补一条线 就好了

网友:
温度没注意 ,  至少改过20多台机子  没有返修过

网友:
其实,龟壳是什么元件?

网友:
这个以前改过,但点不住、、、、

网友:
主芯片有没有坏怎么测?换了龟壳MOS管后直接通电?

网友:
改过,不过很快又烧了

网友:
时间长了不知道有没有事

网友:
一般都是铁管问题,估计是没有焊好造成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板子

网友:
一般都是乌龟壳子坏了

网友:
MOS管与管理芯片一拼更换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