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41不上电+不过内存简单维修

楼主(2016-04-29):
        先上个主板全貌

       同行拿来说不上电、这主板比较特殊 ,小电池没电会不上电 仔细观察发现小电池已经被拿掉了

        果断找个有电的电池装上、再试试已经可以上电了、但是不过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VCC  VTT  SPD  系统管理总线VCC 1.5V正常
VTT 0.72V正常
SPD 1.6V不正常      一般内存SPD和ATX橙色是直通的 正常是3.3V
系统管理总线3.3V正常
唯独SPD电压不正常

赶紧断电打下对地组织发现对地组织1000多欧了 应该是断线了

橙色对地组织82

仔细看看内存旁边也没有明显烧断线的、那就直接从ATX连线把

连线再测SPD已经有3.3V了

通电已经欢快的正常跑马亮机了

装机测试2小时都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各位观众老爷给加点分吧 、重要事说三遍、加分不扣自己分 不扣自己分 不扣自己分

补充内容 (2016-4-30 10:35):
新手发帖、望各位大大支持!

网友:
INTEL主板小电池提供給跳线帽的是VCCRTC信号电压,缺少此信号电压会造成南桥待机测试条件没有满足最后引起主板不触发。

网友A:
SPD烧断线根据维修经验推测一般是在内存槽背面。

MSI

网友B:
会不会跟原来的1.6v相冲啊

M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原来的1.6v相冲啊

不会的这里的1.6伏推测是断线存在接触电阻通过3.3伏形成的一定压降得到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原来的1.6v相冲啊

断线两端也存在一定电压降得到这里的1.6伏

网友C:
都这么连线,难看死了,难道不能找出断点,把线接好吗?

MSI

网友D:
这个就是spd问题,很经典我也发过了。

MSI

网友E:
g41不用电池也可以开机才对啊,或者就是你主板电池旁边的双二极管不良导致rtc电路没供电不触发的

MSI

网友F:
华硕AMD有款主板通病就爱坏这个啊。

MSI

网友G:
引用 网友E:
g41不用电池也可以开机才对啊,或者就是你主板电池旁边的双二极管不良导致rtc电路没供电不触发的

这个主板比较特殊 ,没有小电池会不上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SPD烧断线根据维修经验推测一般是在内存槽背面。

烧断明显能看到的,只是没找到才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原来的1.6v相冲啊

不会相冲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都这么连线,难看死了,难道不能找出断点,把线接好吗?

断的线可能在槽子下面,所以才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spd问题,很经典我也发过了。

这问题我已经遇到两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AMD有款主板通病就爱坏这个啊。

华硕的SPD烧断 都能明显看到的

网友:
烧断线的我也经常碰到

网友:
spd 断线很经典 也遇到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断明显能看到的,只是没找到才连线的

推测只是微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的线可能在槽子下面,所以才连线的

顺着SPD引脚板层背面铜箔线路就能找到。

网友:
学习了,有些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比较特殊 ,没有小电池会不上电的

嗯,好吧也很好理解的

网友:
貌似内存spd问题还挺多

网友:
哈哈,还同行呢,这都看不见。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

网友:
图文并茂,写的还不错

网友H:
spd 电压不够可以直接飞绿线  那系统总线电压不够呢也可以飞?

网友:
分享到位不错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spd 电压不够可以直接飞绿线  那系统总线电压不够呢也可以飞?

信号测试点不能随便飞线。

网友:
ATX橙色 是电源的第一脚????

网友:
碰到过一次 第一次见G41 不上电池不开机的

网友:
几个经典的故障,楼主修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很有经验

网友:
SPD断线很经典啊  还遇到过SPD断线不跑码的板 那板修的晕死

网友:
也算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直接飞线秒杀。
MSI
SPD断的 是比较多
详情

网友:
哥 你真厉害 佩服
MSI
大家共同学习。
详情

网友:
spd断线挺常见的 最好还是找断线点美观点吧 找不到就飞线处理罗
MSI
应该断在内存槽子地下了
详情

网友:
SpD还没修到过。
MSI
华硕和技嘉的还是比较多的
详情

网友:
SPD断线经常碰到

网友(2016-06-10):
spd断线太多,不过你这是拉低了,飞线也可以解决啊

网友:
内存的SPD供电线路很容易被烧断吗?
MSI
ADM的很容易烧断的
详情

网友:
谢谢,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连啊
MSI
直接从橙色3.3V直连就行
详情

网友I:
SPD 故障 。 很常见,不过建议下次这样飞线中间可以加个电阻。
MSI
是限流的嘛?
详情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H:
那个是ATX的第一脚?
MSI
ATX第一脚橙色 是3.3V
详情

网友J:
高手哦不错学习中
MSI
你都铜牌了 技术应该不比我差
详情

网友:
可以的,ASUS AMD机器经常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大神怎么弄,学习下。
挺好

网友(2016-07-18):
要不要加个什么限流之类的,楼主偷懒了

网友(2016-11-13):
引用 网友I:
SPD 故障 。    很常见,不过建议下次这样飞线中间可以加个电阻。

是限流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ATX的第一脚?

ATX第一脚橙色  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哦不错学习中

你都铜牌了  技术应该不比我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写的真好,太棒了

太难的也修不好   只能修些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有图有真相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华硕有款主板就爱坏这个

华硕AMD的有几款比较爱坏

网友: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
学习了。。。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这么飞都行

网友:
找到断点要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