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5-3537 风扇狂转掉电 -不显示。

楼主(2016-04-29):
戴尔 i5-3537 风扇狂转掉电(掉了会自动重启) - cpu不工作。
板号:LA-9981P  Rev 1.0
正面:
  在论坛下过BISO来刷,故障依旧。
  求助谁能帮我改下BIOS的ME。小弟在此万分感谢。(如果有修改好的,也可以发给我。)
这个是原件备份的。

网友:
加你qq了

网友:
CPU出问题了··之前我有一台和你差不多·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加焊CPU好的··估计你CPU里的桥电路坏了·

网友A:
这种四代的板子桥坏。。基本没得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四代的板子桥坏。。基本没得搞了

我换了个新的cpu

网友:
可以买个原厂的bios排查看看

网友:
可以先搞个boi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个新的cpu

CPU 成本高,而且也不一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