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91-53334G12( 12223-1 48.4WE05.011)

楼主(2016-04-29):
S7-391-53334G12板号:( 12223-1 48.4WE05.011)  CPU:SR0XL 三代 I5-3337U  PCH:SLJ8C(这款应不需源文件分离) 原机亮机备份 。
EC是小的BGA 的IT8518VG 。 此板U6003 4M文件参与触发,但里面不单纯有EC 文件。 2M的U6004应是PCH。两份文件压一起了

S7-391 12223-1.zip

网友:
这个可以使用吗

网友:
可以用,两个文件在一个压缩包里

网友:
试了OK D

网友A(2016-06-01):
我的版号是:STORM MB 12223-2 不是12223-1  原始故障不加电,刷完12223-1的资料 现在加电背光闪一下就掉电重启,各个电压都正常,请问是不是BIOS资料不匹配?      这两款版号的BIOS是否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号是:STORM MB 12223-2 不是12223-1  原始故障不加电,刷完12223-1的资料 现在加电背光闪一下就掉电 ...

二者不通用,

网友B:
2M,启动还是4M参与启动。

网友:
还有问个问题,这个机器待机时有3-5V吗,有一台不触发,没3-5V。不知道是要触发后才有还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M,启动还是4M参与启动。

4m是PCH包含EC文件参与触发。 2M的是M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2M,启动还是4M参与启动。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6-07-25):
来了个试试再说

网友:
-2的有吗?电流0。5几是它坏吗?

网友(2016-09-09):
正好有台不触发,刷下试试……

网友:
Just need it.  Download and test.

网友(2016-10-10):
  额谢谢 我的开机不亮下载来试试

网友(2017-07-14):
是这样的吗?还是第一次这样听说

网友(2017-09-27):
触发0.6不亮机 2m是PCH 4m是EC刷了一样故障

网友(2019-09-09):
我的也是不触发,无待机,刷个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