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9):
客户送来的时候不开机 万用表测量适配器是坏的 上可调电源 待机只有0.002V 明显待机偏低 请问我该怎么查 不要喷我 我是新手 师傅还没回来 我先研究下
联想G480

网友:
有人吗 回个话也好啊 给点提示啊

网友:
进水了吗 没有可以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电路。

网友:
查看公共点正常不,然后3.5v测量下,如果都正常的话那么就按照上电时序来。查EC

网友:
先看 有没有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