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晶振电压如果测量!

楼主(2016-04-29):
我用手上的三块数字表量好主板的晶振电压不管是用直流档还是交流档都量不到所说的1.6v左右的电压,还有显卡上的也量不起来一般就显示0.01v,请教下各位大师该怎样量还是要用什么型号的万用表?

网友:
用示波器吧,骚年

网友:
你怎么量的  量的哪个晶振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更好,,,,,,

网友:
这个只要晶振两端有压差就可以吧。然后用示波器可以看得更直观一点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看的更直观,,,,,

网友A:
我就工作之余趣爱好示波器这种神器没购买,只想用万用简单判断下就行可以吗?

网友:
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是1.6 V左右的,一般两脚有差压,0.1V以上就行,更直观的还是示波器,可以测波形。

网友:
你测的是那个晶振?那种芯片组?每种芯片组的晶振电压是不一样的,比如ICH的芯片组晶振电压只有0.1一0.5v左右。

网友:
主板上测电压是用不到交流档的,只有直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工作之余趣爱好示波器这种神器没购买,只想用万用简单判断下就行可以吗?

我也想知道,我也没有示波器。

网友:
谢谢大家了!这几天在外上班回去试下

网友:
用示波器 最最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直接示波器看波形  多么简单直接何必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