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a 插电自动开机 伪黑屏 电源大写灯同时亮 只能开一次

楼主(2016-04-29):
就拆机清了下灰,装回去后插电源就自动开机且同时亮电源和大写指示灯。 然后大写灯灭风扇开转不过屏幕伪黑屏(屏幕大概显示着bios界面 不过背光灯不亮,算是成功开机)。强行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也跟着灭了(此时仍然插着电源) 之后如果不清空cmos就再也开不了(变砖)。另外插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机子没有修过换过什么部件,之前也拆过好几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就是当大写和电源指示灯同时亮的时候屏幕是完全黑的 只有当大写灯灭后才正式开机

网友A:
拆开裸板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裸板测试一下。

这样子试的应该和裸板差不多吧

网友A:
电池没装呢。只是清灰出现的故障,应该不至于烧到主板。

网友:
注意转接板的接触,注意LID线路问题
不触发时按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装呢。只是清灰出现的故障,应该不至于烧到主板。

装不装电池应该都不影响 而且只有电池的话连开都开不了。
不敢保证没有烧部件就是了 我野猫头一个上手直接拆又没有防静电措施。

网友:
把板拿下来。(测试一下各电压 然后接直流电源看一下)
感觉屏排线部分没有接好

网友:
呵呵,出问题了吧,看你清,清出了吧,呵呵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注意LID屏保电路,华硕的都是I/o旁边小料坏的较多。

网友:
看着像是屏保了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再不行还是找人修一下。

网友:
这机一身的毛病

网友:
检测到lid sw

网友:
检测到 lid sw 为低电压 经过排查似乎是霍尔元件问题 然后带电短接霍尔元件的vdd和output听到丝丝电流声然后再检测就是3.0几伏了 目前好像修好了

网友:
我想估计是把元件给击穿了。。 以后和盖也不会关屏幕了

网友:
话说 这个霍尔元件是什么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