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咚!叮咚!高手老师傅们在?屏这种花法能搞好不?~~~~~

楼主(2016-04-29):
换了屏一切OK 正常! 就是这种现象,红白偏色有重叠影。三星LED 14厚的屏。高手老师傅们有何妙招能搞好,欢迎吐槽,别乱吹牛B啊。可别让我最后毛烟了

网友:
现在屏贵呢。。大家各抒己见吧

网友:
修呀,修不好再说,换滤波电容,换线,换接头

网友:
这种故障的屏没法修,我碰到好多片这样的,只能换屏了

网友:
我从来都没有修过屏幕  资料少

网友:
屏各供电电压不够吧!

网友:
为了早日能下载多发帖啊

网友A:
屏线怕是没有插好吧

网友:
肯定是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怕是没有插好吧

内容都没看,就乱回复,虽得1分小心被管理抓哦。

网友:
还是灌水的多,1分真那么容易来。。。  谁说点靠谱的呀。

网友:
怎么没一个靠谱的呢。。。所谓专家在那呢。

网友:
我只是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不太好搞哦,还是换个屏吧,

网友:
该吧会是滤波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这是没睡醒的状态,或躺床上看手机或电视看久的感觉

网友:
有重影吗。我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
难道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 和 程序 都有可能

网友B:
本着从简到繁的原则,先测屏线路板各组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的先修至电压正常,还不行考虑屏码片,最后主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屏的事吧 屏线坏了

网友:
排线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脑已经修好了,问大家这张留下来的屏能不能修
我觉得接口拖一遍,主芯片换掉,不行就不用弄了

网友:
换屏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着从简到繁的原则,先测屏线路板各组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的先修至电压正常,还不行考虑屏码片,最后主芯 ...

终于看到一个正儿八经回答的,比饼哥的回到靠谱多了

网友:
三星屏的通病, 和早些时侯的LG 闪屏门的屏 一样 无法修复

网友:
屏的资料很少的,关键几点量量也就无从下手了,就这样丢了也太可惜了,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这样拿来还可以当测试用哈,就怕乱搞后都不显示了。

网友:
这个明显屏幕坏了

网友:
看到你们有些的回答真好笑,太明目张胆的灌水了。。不过还是感谢捧场。

网友:
有两个朋友的大电视也是这样的故障,过保了,叫售后说这个没得修。

网友:
都是试下屏线 不行的话 客户很少换屏啊

网友:
不太好弄,感觉希望不大

网友:
是笔记本屏吧,现在笔记本14LED便宜,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屏接口清洗下或者加焊下试试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屏坏了

网友:
我这两天接了两台这种,换了主芯片反而什么都没有显示了。郁闷死了

网友(2016-06-17):
这种重影问题应该是在屏的逻辑板上, 不好修,换根屏线没有就放弃吧。

网友:
拿个好屏元件一一对换,看是什么问题,反正没什么事做,收藏了,等结果

网友:
感觉还是屏方面的问题,之前是设么故障。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屏上的1个变值了!!并个电阻就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屏上的1个变值了!!并个电阻就修好!!!

老师傅能再具体点吗,,,真的不是屏坏么。。。。你有修到过?

网友C:
修过多张!!!!

网友:
小白路过,直接秒vg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多张!!!!

高手,教教我呗。。说得详细点咯。。。。感激不尽。。。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不行就要还屏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屏显 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偏色  你看看输入接口有没有问题   要不换个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笔记本的 我也有个这样的  装上开始这样 有时候 用手压住下面 东压 西按 有时会正常 正常多好用 关机 再开 又这样  修屏机 压下 肯定会好吧

网友:
如果确定是屏的问题,那你只能琢磨下逻辑板试试,不行那没有办法了

网友:
一般是线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排线看看喽

网友:
怎么还有人没看标题就胡乱灌水啊,都说了屏线,驱动板同型号的都换过了。。。。这水也太明显了。

网友:
好像是三星屏的通病,楼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