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的板子有复位但没时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29):
有一块am3的板子有复位但没时钟是怎么回事?供电都有的

网友:
时钟供电都有吗?

网友:
全板无时钟,还是那一个时钟没有?时钟换过吗?确定时钟供电没问题?

网友:
全板无时钟

网友:
复位供电没问题测试了的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啊,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没工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