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

楼主(2016-04-29):
要看是什么芯片组,INTEL的,一般都是总线供电正常后经过三极管的转换,去开启电源管理芯片,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 信号,叫 VTTPWRGD VTTPWRGD有可能还去开启时钟芯片, AMD平台嘛,也就是桥去开启电源管理芯片,的EN 总之AMD和INTEL平台最大的区别就是 AMD是先有CPU供电才有总线供电,INTEL先有总线供电,才有CPU供,,内存供电,和桥供电,不受时序控制,看厂家怎么设计。

网友:
经验总结的很好,但不是千篇一律的。

网友:
两者时序大体相同,最后考不样吧。

网友:
供电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怕遇到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是啊,遇到供电正常的就只好按时序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