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三星板上3/5V待机芯片max8734线性5V只有3V

楼主(2016-04-29):
后端无短路  电容已换  芯片也已换 什么原因

网友A:
芯片发热吗?若是说明有短路的。

网友B:
芯片的EN信号来了吗?

网友:
后级5V线性断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发热吗?若是说明有短路的。

芯片不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EN信号来了吗?

这个芯片应该是有供电就有5v线性的

网友:
芯片不发烫你就断开线性5V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