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8206B

楼主(2016-04-29):
无3.5V   查条件1脚REF:2V   3脚:5V  4脚14.2V   6脚19V  7脚5V   ON1 ON2都是5V  BST1,2也是5V,按理说芯片应该工作了,就是不产生3.5V,请大家指导下接下来该从那方面下手查。

网友A:
BIOS    要么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要么换个芯片看看

好的谢谢  我明天再试试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B:
这种情况直接先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直接先换芯片了

芯片换过了的

网友:
会不会是输出供电滤波不良,自动保护了

网友:
修3v5v示波器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我上次也遇到过、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反馈等查下啊

网友:
量3  5v阻值   量后级看有没短路

网友:
负载有没有短路,查查,,对地阻值,,上下管,等等,

网友:
楼主把3V5V 的电解电容换了 试下

网友:
第四脚电压好像不对,你查一下稳压管和那两个电阻看看。

网友:
修电脑好歹也要买一个便宜的示波器来救一下场

网友:
修到过3 5v滤波电容问题的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