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请教高手们,小米3下半部分触摸屏不能用

楼主(2016-04-29):
收的熟人的手机,他说充不上电,用螺丝刀捌了充电口,然后下半部分触摸屏就不能用了,因为没有配件代换,请教下手机维修的朋友们,这个不会是触屏坏了吧,还是主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求教:小米4换后压屏卡m然后黑屏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搞了下充电口就触摸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下充电口就触摸不行了?

是的,我认为有可能是主板上某个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触摸坏

网友:
百分百的屏幕问题

网友:
其实判断它很容易,只是猜猜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找个触摸试试看咯。只能

网友B:
找个备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备件试试就知道了。

手机备件比笔记本还复杂,除非在批发市场旁边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