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15连续报警求助,接不接内存都一样

楼主(2016-04-29):
联想H515 维修过程,
联想H515 两个月前修过那个CPU上面电容的通病哈,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连续报警啊,好响啊报警声,
首先换了   电容
然后 电池边上两个三极管,中间脚连到一起了,
    加焊CPU
   刷BIOS,都还是老样子,无语啊   加焊-刷BIOS-加电容-拆网卡
还是报警啊,请问有谁知道连续报警是报什么错啊?

网友A:
查了内存供电未

网友:
现在那个通病的1.5V是多少V呢?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内存条要插外面那个插槽才能亮,不然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内存供电未

还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是不过内存吗 亲

网友:
你没有水平高点的师傅么,供电时钟复位,先排除一下啊

网友:
我现在一台待机0.069  3v  5v正常不加电  不知从何搞起

网友:
显卡问题也会报警的吧

网友(2016-06-05):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只能用外面的内存槽的。

网友:
看一下内存的假负载看看正常不

网友:
看  奶茶妹妹你不信我  联想的这种垃圾板  返修率是很高的

网友:
bios有两个版本的,你刷对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内存条要插外面那个插槽才能亮,不然会报警

感谢你的提醒,我搞好了一个。是真的要插外面的那个内存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提醒,我搞好了一个。是真的要插外面的那个内存槽

修好了就好,有的东西大家不共享的话就算修 出来也要好长时间,还容易造成修不好

网友:
这个是CPU上的电容漏电。通病 啊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楼主能上一张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