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电脑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6-04-2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不开机,风扇转不跑吗显示屏自然没反应。开始以为是主板的故障,用代换法发现是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的,换新电源故障排除。心得电源不好也会导致不开机但风扇转

网友:
其实好多人不知道,电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电脑的寿命,不好的电源,硬盘特别容易坏

网友:
电源很重要啊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凡是遇到风扇转不跑码的都要带换电源试一下吗?

网友:
电源电压不稳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还有电源电压保护会导致不断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凡是遇到风扇转不跑码的都要带换电源试一下吗?

有点偏吧,不一定,有事后不过CPU呢

网友:
这方面还是值得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偏吧,不一定,有事后不过CPU呢

所以呀,我就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想到要代换电源的?比如,是风扇转速不正常?还是哪儿电压什么的不正常?想知道这些思路

网友:
一般主板不亮,先换电源,然后在主板

网友:
一般点不亮的,我首先都会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2016-05-31):
嗯,这个看懂了

网友:
没事就得经常看看这些帖子以后维修起来有事半功倍效果

网友(2016-07-12):
以前遇到过,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