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下班来了台杂牌机被我弄烧了

楼主(2016-04-29):
19v的电压夹在了手机主板上 听见啪啪几声 就知道完了,目前加电 电源烫 因该烧了很多东西吧,看来要赔主板了

网友:
也是人才,换个电源芯片试一下,然后再换板

网友A:
一时大意,我也经历过,还好烧的是功放,不用赔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时大意,我也经历过,还好烧的是功放,不用赔板

嗯  我的 电源 和功放都烧了  换上好的  现在无送话  没修了

网友B:
哈哈 伙计 你咋整个19V的电压夹上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伙计 你咋整个19V的电压夹上去了啊

修了笔记本  忘把电压调成手机电压

网友:
你把它当笔记本修了

网友:
19V  是修笔记本的电压   表示同情

网友:
现在 咋样啦 正好没有

网友:
修电脑的电源最好不要和手机共用,一时忘调电压就容易出事

网友:
要小心啊。这个费 了

网友:
木事儿 杂牌机又不贵 就是赔个整机 也就三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