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看图纸维修??

楼主(2016-04-29):
笔记本
不看
维修思路。今天想来想去感觉笔记本维修太难了,但是也有高手不看图纸用万用表测量加电流表看电流就能解决很多故障,不用看图纸用万用表主要测量哪几个关键测试点?测量的结果说明什么?请高手指路谢谢!
笔记本维修

网友:
有图纸当然好了,没有图纸时,本子也是要修的,,,,

网友:
看电流也是看平时慢慢累积的,图纸什么的不用说,肯定得看会,其次,万用表并不是万能的

网友:
做到心中有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学会的需要多年积累,需要看很多的图纸各种牌子厂家的机器才能融汇贯通慢慢学吧以后的路很长。

网友:
个人觉的不会看图纸的,我说的是一点不会的啊,要是能修好笔记本就跟现在的人修台式机差不多,看到哪里明显坏了换哪里啊,不好就换完EC换芯片,不行就换桥。再不行就换板换人了。个人认为啊,世事无绝对。

网友:
兄弟,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修多了,凭经验而已,时间长了你也一样

网友:
不看图纸,就是三板斧,,我相信,不管哪位大师,都得从图纸上分析,虽然现在没看,不代表修这款机之前没看图纸分析

网友:
你也说了那是高手。高手是怎样练成的? 肯定修多了,积累了大量经验

网友:
没有真正意义的盲修 都是平时经验的积累

网友:
修机过程中,在掌握原理的情况下,有图纸好,没图纸可以把原理查线,,

网友:
要学好就,基础开始学,别想那些有的没得

网友:
不看图纸的,有些大短或进水明显故障,这个也要好几年的经验

网友:
什么不看图纸,其实就是修的多了,同款的板子前几块看图修,然后就记住了测量点,芯片脚位,,,,芯片维修必须会看图

网友:
没图纸就靠经验了,,量电感呀

网友:
脑中有图,无图胜有图,还是维修的最高境界

网友:
要成为眼中无图,心中有图。 真的是要一步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