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VIVO X710L 花屏

楼主(2016-04-29):
今天来了一台x710L 进水,在其他地方修了,没修好。拆机加电漏电1.8A左右,小电源PM8841 烫手,摘下,不漏电,重新安装还是漏电,确定已坏。换上新的,一切ok 。可是开。出现花屏,确定不是屏幕原因(换上新屏花屏依旧)。测量显示座一个脚阻值没有。没有图纸,很难办啊,谁有好办法。

网友:
之前我也有个这样花屏的手机,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东东,太小了,,比修笔记本的要求高多了,

网友:
估计是直通CPU的。没有图纸比较难找。

网友:
没有图纸是最大的麻烦

网友:
先找图再修机吧。

网友:
取下显示屏座清洗或换

网友:
又有进展了,显示座第9脚通触摸座的。 花屏原因估计还是CPU的事。

网友:
真有可能是CPU

网友:
一般这个就是连接到CPU的 先加焊 不行丛植CPU

网友:
cpu不好干吧

网友:
这个是花屏,还是有背光,没显示?,图片上看不到花屏现象啊

网友:
看一下后面的电感,进水应该是板上的显示电感腐蚀了。这显示原理是从连接器到电感再到CPU.

网友:
修主板的话 没有图纸资料 很难修的 都是BGA封装的

网友:
从故障现象加上楼主的图片看,应该是CPU

网友:
这个比笔记本 麻烦

网友:
介意你去TB淘宝看看

网友:
现在有没有解决掉啊?

网友:
完全是论剑了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