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版号DAOR13MB6E0 REV:E BIOS 芯片代换

楼主(2016-04-29):
HP g4  版号DAOR13MB6E0 REV:E  BIOS 芯片代换
机器到手  电源接口指示灯不亮   按键无反应  待机0.25
3V 5V 正常
3板斧   刷BIOS   ec的
原芯片 25X10bv   刷了N遍  都报 校验错误
没找到同样的   无奈之下  找了个25Q32  速度刷好
大了点 勉强装上去    插上电源 指示灯亮了  按键  开机
有图为证   想请教下  BIOS芯片 代换原则是什么
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来说bios芯片容量大小一样基本都能代换
不过也有例外,前几天的这个帖子就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8642-1-1.html

网友A:
话说这机子待机0.25A,刷BIOS机好了吗?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容量大小一样就ok了,也有个别情况,最近也遇到过,一台宏基在系统运行情况下升级bios之后,因为还是掉电,就把bios芯片也换了,容量都是4m,程序备份出来刷上去不亮,一连换了几个就是不亮机,换之前的就ok'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代,否则,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状况,,,,

网友:
今天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刷BIOS好的机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机子待机0.25A,刷BIOS机好了吗?

对  一刷就好   问题是 25X10  是128K 的   25q32  好像是1M 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  一刷就好   问题是 25X10  是128K 的   25q32  好像是1M 吧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高的待机电流呢?

网友:
容量一样的就可以代换了,已经测试过很多机器了。

网友:
可以代用的  我前几天试过 没有问题 没有出现返修

网友:
有些BIOS芯片的速度会不同

网友:
大多数容量可以就行,有个别要对型号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大小一样就可以的

网友:
容量大小一样基本是可以的

网友:
容量要大于或等于原先的。电压要一致。有的要求有otp验证。其他就不知道了。有的都可以还不能上,可能是品牌设计不同吧

网友:
兄弟,你装了硬盘没有,上次有款这机器没有硬盘开机好像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机器BIOS应该很少坏才对呀、、电源接口灯不亮关BIOS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高的待机电流呢?

这个是不是因为不装BIOS芯片时也会待机高一样吧

网友:
bios芯片最好换 品牌型号一样 有的品牌不一样容量一样可以用 但也有很多不能代换 说不准 所以换一样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