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寨本本 无待机3 5V 烧了AO4842 有什么可以替换的 ...
一个山寨本本 无待机3 5V 烧了AO4842 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吗?

楼主(2016-04-29):
一个山寨本本 无待机3 5V 烧了AO4842 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吗?网上找不到替换的资料!!
资料

网友:
AO4842--N沟道MOS管?

网友:
很普通的双N型场管

网友:
料板上或者显卡上多的是

网友:
双N管,30V 7.7A。其它笔记本料板上,只要是双N管,大小相当 基本上都能换

网友:
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MOS不会随便烧的,

网友: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场管,,,、料板上多的很呀

网友:
看是N 还是P找到可替换的

网友:
N沟道的MOS管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