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问题

楼主(2016-04-29):
台式机加装固态硬盘,重做了系统,然后把机械硬盘接上去,玩一会儿游戏会不断重启,关机断电后,不开机,把机械硬盘拔了,可以开机

网友:
会是硬盘供电不够吗

网友:
你的电源不行了吧?

网友:
估计是电源的问题 换个看看

网友:
此时就只有一个办法,替换

网友:
玩游戏自动关机重启有的时候会报错的电源功率不足吧

网友:
电脑升极后出问题先找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