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 CPU供电4P测量短路,但马上恢复正常,什么情况?

楼主(2016-04-29):
华硕P8H61-M PLUS的板子,CPU供电12V 4P接口测量短路,但阻值马上上升到无穷大,电容不良?

网友:
上升到无穷大?万用表的问题吧

网友:
正常现象吧

网友:
用什么档位量的?

网友:
那就不是短路,,如果短路了它会自己恢复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取下CPU呢?

网友:
正常吧!看看上下管子!

网友:
短路是不会自己恢复的,估计楼主用二极管档测量的,这样稳定后没有短路就是没有短路,至于其他问题这样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