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不定时死机 装XP只有一个显卡驱动 装w7两个都是叹号

楼主(2016-04-29):
不定时死机

网友:
建议更新BIOS程序

网友:
到官网下驱动试试看。

网友:
先换个CPU,排除一下主板问题

网友:
南桥,试试,有没有

网友:
BIOS涮过了

网友:
BIOS涮过了 驱动是官网的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再说!

网友:
显卡换了一个新的   但是旧的装到别的机子上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