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客户端登不了,网页却可以?请大神指点一下!同样的账号和密码

楼主(2016-04-29):
为什么客户端登不了,网页却可以?同样的账号和密码 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客户停用好长时间了 请在网页登陆 感谢对迅维的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停用好长时间了 请在网页登陆 感谢对迅维的支持

别这样啊?我还要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这样啊?我还要用呢!

请在网页登陆吧 多活跃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在网页登陆吧 多活跃论坛

我还是个小小白。。。。

网友:
取消客户端就是为了活跃论坛的!

网友:
迅维客户端停止服务通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27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