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杀联想昭阳E46G开机0.5A左右瞬间掉电

楼主(2016-04-29):
今天早上一上班,拿过一台联想昭阳E46G的笔记本电脑,通电待机0.01A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5A后,瞬间掉电

拆机后,发现为广达代工的机器,板号为 DA0LL5MB8D0

既然故障是掉电,那就先从供电查起,于是开机测了下全板的电感,发现都已出来了,正常
接下来测的就是HWPG了,也为3.3V正常,测到这里,看来还是全板电感上的供电都是正常的

测到这里,根据维修经验还是有电压不正常,但此电压不是电感上的电压,而是转换电压什么的,但是掉电则不好测如此多的电压,那么该如何办呢,不急,有绝招
首先,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电

于是把U16先拆掉,再次通电,开机,电流则停留在0.5A不动

再测全板的转换电压,当测到1.5VSUS转换成为+1.5V以及+1.5VSUS转换为+1.5VCPU此两组电压都没有转换成功外,其它电压都是正常的

于是测其控制电压,发现此两组电压的控制电压只有2.8V左右,这电压远远不足以导通这两个N沟道的MOS管

再测PQ50的控制极电压,发现在测按开关键之前,PQ50的控制极电压为5V正常,在按下开关键之后电压为0V也正常,再测PR212的一端为14.5V左右,而另一端则只有2.8V左右

此种情况很少是PQ50坏而应有的情况,极大可能为PQ53和PQ72这两个转换管其中有一个有问题,于是只能一个一个拆,当把PQ72拆掉后,发现PQ53的控制极电压回复为14.5V左右,看来就是PQ72有问题了,
于是换了一个转换管,再把U16装上,再次开机,电流一路直上,到亮机,此机修复

最后说下,如有错误,请指正
附上此机BIOS,是集显的,EC和PCH的都有
DA0LL5MB8D0 REV D 原机集显 BIOS

 会员1583666300鑫豆2025-2-17 12:57
 会员1219022300鑫豆2024-5-20 19:47
 会员1552007300鑫豆2024-5-15 11:21
 会员792934300鑫豆2024-4-20 10:24
 会员1213598300鑫豆2024-3-3 10:23

网友:
开机电流小或掉电都是却一组或几组供电

网友A:
”首先,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电“  ICH_PWRGD这个绝招好!   这个和主板中的PSON#强制短接一个道理,应该加分。

网友:
学习的是一种方法!全板电压都出来还掉电的维修思路!

网友B:
断桥的那个PG有什么作用呢请问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桥的那个PG有什么作用呢请问哈

以前就修到过此种故障,那时候 还以为是PCH的问题,还干过PCH,结果没用,所以这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修到过此种故障,那时候 还以为是PCH的问题,还干过PCH,结果没用,所以这是经验

恩恩楼主的经验多啊,我们要学习的多啊

网友:
这个思路确实好!昭阳E46好没有修过!

网友:
开机电流小或掉电都是缺一组或几组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电“  ICH_PWRGD这个绝招好!   这个和主板 ...

请问PSON#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强制短接它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直抓重点啊  已加分

网友:
看来兄弟对广达的时序很了解,思路不错,广达修的最多的就是PG和转换电路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修到过此种故障,那时候 还以为是PCH的问题,还干过PCH,结果没用,所以这是经验

能加哈你QQ可以不,又不懂得以后想请教哈你

网友D:
首先,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电。           请教楼主为什么会不掉电?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出问题掉电。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加哈你QQ可以不,又不懂得以后想请教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电。           请教楼主为什么会不掉电?

经验,以前有修到过

网友:
希望看到今天的文章让我今天上手

网友:
典型的广达掉电维修,,思路好

网友:
以前都是短接,看了这个,学习了,现在修这机器少了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值得大家收藏

网友:
楼主这个PG是什么发出的 ?

网友E:
好久没有见你发帖  很经典的故障  以后遇见这样的问题也好修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有见你发帖  很经典的故障  以后遇见这样的问题也好修啊
~;【‘

一直没有时间呢,忙

网友:
楼主修板的方法很好啊,又学到一招

网友:
楼主修机很细心,,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出问题掉电

网友F:
为什么 不怀疑PR212还是场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 不怀疑PR212还是场管呢

坏的比较少,电阻就更少坏了

网友G:
啊啊。楼主厉害,分析的好清楚。又学到一个绝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啊啊。楼主厉害,分析的好清楚。又学到一个绝招了

这都是经验,修多了就好

网友:
全板电压都出来还掉电的维修思路

网友:
修好电脑的方法有很多种,最霸气的那种叫秒杀

网友:
楼主牛B哄哄的

网友H:
缺电压掉电维修似乎要简单些

网友:
好,下次跟着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缺电压掉电维修似乎要简单些

是的,不跑和不出集显供电的才难

网友:
这机器通病直接拆了内存后盖那焊锡连上就行了

网友I: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拆掉u16就不掉电了,为什么hwpg正常,还会导致掉电,虽然不明白,但是很经典

网友:
楼主好思路 加分加分

网友:
休掉电的经验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拆掉u16就不掉电了,为什么hwpg正常,还会导致掉电,虽然不明白,但是很经典

只能说是经验

网友:
不太明白,,看不懂,,可能技术还不够

网友:
说的非常清楚~~~看的反正是很满意。。。想给你加分来着~~但是我分也不够   X_X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什么修一台

网友:
好经典的故障广达的板子转换电压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请问PSON#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强制短接它又是什么情况

拉低绿线电压    强制开机。。。

网友:
学习的是一种方法!全板电压都出来还掉电的维修思路

网友:
断ICHPWROK这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拉低绿线电压    强制开机。。。

这个是台式机的吧

网友:
楼主  看的不太明白啊啊    写的 都不  清楚

网友:
看明白了   是pq72坏了   拉低 控制脚了 对吧

网友:
修得不错 但请问缺1.5V掉电的机理是什么?断了PG为什么会不掉?求解释,很关键

网友:
广达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楼主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学习了,方法不错。适用广达所有机型吗?

网友:
这个问题 看电流直接就可以 断定是二级供电问题。。0.4左右CPU 供电就正常了 0.5 基本就是 二级转换电路了

网友:
楼主是一招找到问题大致方向   再者往下摸

网友:
楼主厉害啊,像我这种小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这水平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思路不错

网友:
大与门断开

网友:
楼主牛鼻 又学一招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PSON#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强制短接它又是什么情况

主板上电源的绿线,短接强制电源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电“  ICH_PWRGD这个绝招好!   这个和主板 ...

这个ICH_PWRGD在广达中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
看来这6脚转换管真的很容易出些问题  前几天我修个U410的笔记本也是因为6脚转换管出问题导致+3vs和+5vs输出不正常 然后就出现开机偶尔白屏 偶尔开机不显示 偶尔检测不到硬盘这样的故障 就是因为一个6脚转换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K:
问下这个是5系列的通用还是5.6系列的都通用

网友:
广达的板最容易出毛病就是转换电压 15V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下这个是5系列的通用还是5.6系列的都通用

6系列没试过呢

网友:
短ich pwrgd就可以不掉电,很好的经验

网友:
感觉楼主判断问题好果断啊,我是想不到,学习了   H_PWRG

网友:
大哥,我问你一下ICH_PWRGD这个信号是通用吗?还是只是广达的板子。

网友L:
我会默默的说上一句通病吗?遇到过,直接拆了短接1.5V秒杀。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我会默默的说上一句通病吗?遇到过,直接拆了短接1.5V秒杀。

我不喜欢这么干,我喜欢知道到底是哪个坏了

网友:
泉泉哥出山的确不一般啊,

网友M:
版主是不是只要让cpu得到cpu供电电源好转换出来的那个pg就不会掉电了,这样复位不就出来了吗?希望你百忙中抽空回复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版主是不是只要让cpu得到cpu供电电源好转换出来的那个pg就不会掉电了,这样复位不就出来了吗?希望你百忙中 ...

如果是电压问题的话,那么就不用管复位了吧

网友:
HWPG为3.3V正常的,也推断转换供电有问题,思路很清晰。

网友N:
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   请教一下楼主  这个 PWRGD 芯片你怎么知道拿掉这个芯片就不掉电了  是不是每个主板都有这个芯片

网友:
HWPG为电感电源好信号 ?ICH_PWRGD是二级电源好信号?这两信号不清楚?

网友:
一般都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   请教一下楼主  这个 PWRGD 芯片你怎么知道拿掉这 ...

并不是每个主板都有这个芯片,但是断开此PG是我的经验而已

网友N:
那每一个主板 都一个 PG 吧  断开后应该也有你这个效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电。           请教楼主为什么会不掉电?

断开就不让桥发出复位并且终止软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每一个主板 都一个 PG 吧  断开后应该也有你这个效果吧

只能说可能吧,以后要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压问题的话,那么就不用管复位了吧

嗯,我是说说后面的情况而已

网友O:
忘记给你评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忘记给你评分了。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ICH_PWRGD是个什么电压啊?

网友:
一代U收不到1.5V就会掉电,参照最典型的E40通病。楼主修的不错经验略显不足望多多积累。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不喜欢这么干,我喜欢知道到底是哪个坏了

我想说的是1.5V是通病,至于怎么修完全取决于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说的是1.5V是通病,至于怎么修完全取决于个人。

好吧,受教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直抓重点啊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断开 PWRGD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记得去年亲戚也是昭阳()具体型号忘记,修不出来,you有没图纸啊?

网友P:
这种故障少电压比较好修

网友:
这种文章挺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故障少电压比较好修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Q72短接就可以开机!!

网友:
分析非常到位,这掉电拿摄的太准。太专业 了

网友:
PG 信号 广达的肯定修PG

网友:
学习了,虽然还没修到过这种问题,总会碰到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经验!!

网友:
没有供电信号好啊

网友:
楼主就是给力,还是转换电压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出问题掉电。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掉电已经是通病了,不过容易坏的是另一个管子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该怎么修照着时序一步一步走。楼主修好机器还把BIOS上传一份。多谢分享。

网友:
这样的故障 修过几次

网友:
昨天我修到一台联想昭阳E46a开机0.5A左右瞬间掉电的,我的是网卡坏了,还没修到楼主这个级别哦

网友:
思路很好,帖子写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PSON#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强制短接它又是什么情况
PSON#是台式机的开机上电信号,短接这个信号,就是让电源强制上电。

网友:
断PG,来测电压,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断HWPG 还是一样掉电没有修出问题今天这个ICHPWROK也给了我一个经验

网友:
1.5v转换电压在很多机器上都容易出问题的感觉

网友:
不错。到论坛多看看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上一次我也换过这个小五角,也是没有搞定同,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

网友:
可以作为教学贴了,很受用,谢谢

网友:
这个经验确实不错以后可以参考参考少走弯路。。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三星笔记本内饰的问题,不过我那是3v转换电压偏低

网友:
我去,这个问题不容易

网友:
BIOS好用吗,有人下载过吗

网友:
很好  我也修过一次

网友:
掉电的板不怎么好修 一直都在学习这个掉电需要怎么样去解决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见同样问题就可以  借鉴了

网友:
图文并茂   看的很好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才行

网友:
认同楼主,讲得很好

网友:
PQ72坏,是怎么导致14.5V电压被拉低的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个经验帖。

网友:
e49到不少,E46还没有遇到,遇到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先找到ICH_PWRGD,把此电压断开,再通电开机,即可不掉电。           请教楼主为什么会不掉电?

断开后强行终止时序了,所以不掉电了,把CPU供电IC的开启脚断开也有此功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好,条理清晰,易懂,学习了

网友:
修掉电 断开 发给南桥的电源好信号。。学习了

网友:
泉哥帖子写的很详细,向你学习了……

网友:
lz确实厉害,我这一个神州的 版号x300_main_pcb 也是触发0.1就掉电,有时多开几次电流能上0.6,搞了几天了还没好

网友:
分析很细,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6,我对广达掉电故障真头疼、。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ACER的也是开机掉电

网友:
我修了一台e40-70    搞到现在还没弄好呢

网友:
学习了 谢谢了 你了

网友Q:
这情况掉电的我换过几个15V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情况掉电的我换过几个15V那个电阻

电阻好像很少坏,暂没遇到过

网友R:
楼主熟练老列,没有去过实地或远程培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熟练老列,没有去过实地或远程培训么

没有呢,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思路明了,无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