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C21R3 开机后停在LOGO画面

楼主(2016-04-30):
联想一体机 C21R3 开机后停在LOGO画面     刷了BIOS  故障还是一样的
   集成显卡的

网友:
内存,南桥这上面考虑一下

网友:
一般南桥脱焊可能多点,用风枪吹下就知道了.内存条也有可能

网友:
有一款联想一体机的通病是南桥,症状就是卡logo

网友(2016-06-05):
加焊桥试试

网友:
看一下USB  声卡 网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啊给我来一份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啊给我来一份感谢

看看这个是不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0127-1-1.html

网友B(2016-08-14):
楼主修好没有 我有个点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有 我有个点不亮的

不触发还是有电流跳变没有显示呢?说的详细一点好帮你

网友:
我的是开机停在0.6 不跑码 复位 电压都正常 BIOS 也刷了 没招了

网友(2016-09-30):
看看网卡有没有问题先